各位大侠这个垫片在装配体中这个样子需要折过去吗,如果需要咋弄?

楼主(2020-04-12):
如题,先谢谢!

网友A:
这垫片什么用?是不是需要折要看垫片使用要求,如果需要折的话,可以新建一个配置,在新配置里加一个折弯,原来配置里可以压缩掉这个折弯,这样装配或者出工程图(或者其它用途)时就可以有不同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垫片什么用?是不是需要折要看垫片使用要求,如果需要折的话,可以新建一个配置,在新配置里加一个折弯, ...

先谢谢!这是个标准件(止动垫圈 20GB/T854-1988)Toolbox加进来的,实际使用状态是向后折90°放松。画了条线以后就不会了不知道怎么往下进行了

网友B:
不嫌麻烦就折吧,要折最好螺母边也给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嫌麻烦就折吧,要折最好螺母边也给折了。

就是说单列出来变成单独一个件折好再加进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嫌麻烦就折吧,要折最好螺母边也给折了。

在原位打开以后就成功了一次,还忘记是从那条道来的了。原位打开编辑的本意是什么都不变仅仅是形状上变化了。(。・∀・)ノ゙嗨!过去有案列是将该件列为零件滴。想改变一下。

楼主:
能折了,但是一保存就死机啦

楼主:
成了,在原位打开编辑然后存零件文件夹,该路径是否合理以后验证。谢谢回复!!!如有更正确的办法敬请指导!

网友:
建模时,需要建成装配后的样子,也就是说,建模要建成已经折弯的。

网友:
你自己恢复为平板展开了。

网友A:
原来是toolbox零件,那最好就不要折了,因为折弯的位置根据安装工件不同,折弯的形状会不同,这样在不同装配体中就会冲突
其实可以直接编辑原始toolbox文件(在文件夹SOLIDWORKS Data\browser),这样无论你采用什么规格的都会以折弯状态出现,但是因为折弯位置并不确定,所以这么做的意义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toolbox零件,那最好就不要折了,因为折弯的位置根据安装工件不同,折弯的形状会不同,这样在不同装 ...

谢谢!今天一打开装配体——折的状态就是一闪而过然后就显现平的原始状态。翻看文件夹这个件折弯后的保存还是有的一会我用它覆盖原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toolbox零件,那最好就不要折了,因为折弯的位置根据安装工件不同,折弯的形状会不同,这样在不同装 ...

覆盖了也不行,还是一闪而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覆盖了也不行,还是一闪而过

直接打开“SOLIDWORKS Data\browser”里的文件编辑,同时要把“SOLIDWORKS Data\CopiedParts”里已有的止定垫片删掉,这样再生成toolbox文件时就会生成编辑过的状态的toolbox零件

网友A:
试了是可以的
原来toolbox文件不是钣金,要折弯必须要转换成钣金,
转换钣金时需要选中“保留实体”,否则装配面定义就会错误

加入钣金后需要把原来的实体隐藏掉,否则就还有一个平板状态的

网友(点评):
toolbox的设置是生成新文件,生成新配置没有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是可以的
原来toolbox文件不是钣金,要折弯必须要转换成钣金,
转换钣金时需要选中“保留实体”, ...

谢谢🙏!明天按步再走走,俺是在装配体中打开,然后变成钣金再折弯然后保存在装配体零件文件夹里,系统要求另起名,在文件夹中能找出这个零件,打开装配体一闪而过,将折后的件按新零件加入装配体后去掉原件保存也是不行,就是切不断这个件的关联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按步再走走,俺是在装配体中打开,然后变成钣金再折弯然后保存在装配体零件文件夹里 ...

toolbox是以只读方式载入的,而SW是不允许修改只读文件
你应该直接打开toolbox零件,注意toolbox的两个目录,SOLIDWORKS Data\browser是原始目录,toolbox是用这个目录的文件做基础(主零件文件)根据配置生成一个新的文件(独立零件文件)作为toolbox零件,一般保存在SOLIDWORKS Data\CopiedParts中
注意:toolbox设置里有选项可以控制生成toolbox零件时的三种方式:
生成配置 在您每次使用一特定零部件的新大小时添加配置到主零件文件。
该选项生成更少零件文件,但带有许多配置的文件可变大,从而增加装配体大小。 此外,如果 Toolbox 受 SOLIDWORKS PDM 管理,每次添加配置时都生成有一新文件本,从而产生大量版本。 考虑使用 SOLIDWORKS PDM 冷储存或从库中移除旧版本。
生成零件 在您每次使用一特定零部件的新大小时生成一单独零件文件。
该选项使零件文件的大小变小,但生成更多文件。
在 ctrl-拖动时生成零件 对于标准拖动,行为类似于创建配置。 对于 Ctrl- 拖动,行为类似于创建零件。
在此文件夹生成零件 指定当您选择 创建零件 或 在 Ctrl-拖动时创建零件 时创建的零件的文件夹。
对于网络 Toolbox 安装,指定 Toolbox 的共享文件夹。
如果 Toolbox 由 SOLIDWORKS PDM 管理,则在 SOLIDWORKS 异型孔向导和 Toolbox 文件夹 对话框中指定 异型孔向导和 Toolbox 文件夹 集。

建议用第二种,你的问题我估计应该是用了生成配置方式,这样载入时就还是载入主零件文件,修改就不起作用了
用配置方式的优点就是载入文件少,但是缺点除了文件大,在明细表、修改上还容易产生各种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box是以只读方式载入的,而SW是不允许修改只读文件
你应该直接打开toolbox零件,注意toolbox的两个 ...

谢谢!想尽各种办法只有大侠的方法有效,有一个现象就是折好的零件保存包括、另起名字等再加入装配体都没有问题,保存好再预览、打开零件也没有问题。打开装配体折弯时一闪就没了变直了,包括左边设计树当中的钣金特征都给抹去了。就是有一点须注意就是在保存文件到CopiedParts文件夹时的提醒:更改可能影响其它用户——是不是说这个更改适用于所有引用过该此类该种规格的零件!或者再有用户从Toolbox引用该件也会更改它,因为引用的零件是默认存入CopiedParts文件夹的。

楼主:
前后比较一下!完美!!!再次谢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