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外圈都要转动时需要怎么配合

楼主(2020-04-12):
请问当轴承内外圈都要转动时,这时候轴承内外圈该怎么安装。一般轴承内圈随轴一起转动外圈不转这种情况是,内圈过盈配合外圈过渡配合。但是这种内外圈都要转动的轴承内外圈该怎么配合呀

网友A:
内圈随着轴转动,外圈随着与它配合的零件一起转动,内外圈与和它相配合的零件都是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圈随着轴转动,外圈随着与它配合的零件一起转动,内外圈与和它相配合的零件都是过盈配合。

那请问该如何安装这个轴承呢,

网友:
这个要看与轴承配合的零件的具体结构确定装配工艺。把与轴承配合的零件贴图片发上来。

网友:
都过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