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泵噪音解决问题

楼主(2020-04-12):
各位前辈,您们好!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齿轮泵噪音问题。泵的排量200L/min.整个齿轮泵运行起来噪音很大。(首先选用齿轮泵相对螺杆泵泵噪音就比较大,再加上如此大的流量)。目前有一个想法,就是仿造消音器的原理结构,做一个结构,将齿轮泵包围起来,(初步判定噪音是由齿轮泵产生的,此外整个泵体处于油液中,做的类似于消音器的结构也在油液中将齿轮泵包围起来)。不知路过的各位坛友,对于这个猜想方案的效果预估怎样?或是有没有其他好的降噪方法。谢谢!

网友A:
1.我建议你先测一下噪音等级,齿轮泵也是有运行噪音等级的,样本数都会给,我记得小号的一般都是80分贝左右。
超出样本给定范围,那就要检查一下安装等相关问题了,我就遇到过进油滤油器堵塞造成泵的异响。
2.正常运转噪音真的不会太大,确实比较介意,侵在油中不是不可,就是传动、密封等都会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建议你先测一下噪音等级,齿轮泵也是有运行噪音等级的,样本数都会给,我记得小号的一般都是80分贝左右 ...

谢谢!测过的,有85分贝。

网友:
这样的话,噪音也算是正常吧,在油箱里除噪应该比较麻烦吧

网友:
还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看一下装配问题

网友:
①泵与联轴器的连接因不合规定要求而产生振动及噪声。应按规定要求调整联轴器。 ②因油中污物进入泵内导致齿轮等部件磨损拉伤而产生噪声。应更换油液,加强过滤,拆开泵清洗;对磨损严重的齿轮,须修理或更换。③泵内零件损坏或磨损严重将产生振动与噪声:如齿形误差或周节误差大,两齿轮接触不良,齿面粗糙度高,公法线长度超差,齿侧隙过小,两啮合齿轮的接触区不在分度圆位置等。此时,可更换齿轮或将齿轮对研。同时,轴承的滚针保持架破损、长短轴轴颈及滚针磨损等,均可导致轴承旋转不畅而产生机械噪声,此时需拆修齿轮泵,更换滚针轴承。

  ④齿轮轴向装配间隙过小;齿轮端面与前后端盖之间的滑动接合面因齿轮在装配前毛刺未能仔细清除,从而运转时拉伤接合面,使内泄漏大,导致输出流量减少;污物进入泵内并楔入齿轮端面与前后端盖之间的间隙内拉伤配合面,导致高低压腔因出现径向拉伤的沟槽而连通,使输出流量减小。对上述情况应分别采用以下措施修复。拆解齿轮泵,适当地加大轴向间隙即研磨齿轮的端面;用平面磨床磨平前后盖端面和齿轮端面,并清除轮齿上的毛刺(不能倒角);经平面磨削后的前后端盖其端面上卸荷槽的深度尺寸会有变化,应适当增加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