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知识的温故而知新

楼主(2020-04-12):
开发一台压力组装设备,选用增压缸;

此缸输出力3T,在设计阶段已经考虑到使减压阀来调节增压缸输出力值的大小;

但选用的这款减压阀却无法实现降低增压缸输出力的效果,问了供应商,原来我选用的这款减压阀没有逆流的功能;

SMC的减压阀AR10-60系列

AR10K-60K系列的才带逆流功能;后续大家选用时要注意,增压缸一定要配带逆流功能的减压阀,否则要多花一个买减压阀的钱!

    那为啥减压阀还会有方向之分(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原来:当气动正向流动时,气体经过节流阀,进行节流;当反方向流动时,单向阀打开,不进行节流,由此控制了内部气体的流向。

    这里衍生出一个问题:咱们气缸用的节流阀有没有降低气缸输出力的效果?

低配版调速接头

高配版

   答案是否定的;节流阀是控制流量,理论上节流阀没有能量损失,不会导致压力降低,不会对气缸输出力造成影响。

    节流阀的原理是通过改变节流截面或节流长度以控制流体流量的阀门。减压阀是通过调节,将进口压力减至某一需要的出口压力,并依靠介质本身的能量,使出口压力自动保持稳定的阀门。两者构造不同,用途不同。节流阀是控制流量,减压阀是控制压力。

网友:
门外汉学习了,感谢

楼主:
|18706204575发表于 04-12 17:54门外汉学习了,感谢
不客气,很高兴对你有帮助。

网友: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逆流功能是具有单向节流的功能吗?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2 22:31逆流功能是具有单向节流的功能吗?

带逆流是具有双向流动的效果。

网友:
为什么没有逆流的功能减压阀无法实现降低增压缸输出力的效果,没想明白,楼主能详细解释下吗?减压阀可以调低其后部管路的气压,那么进入气缸的气压下降了,气缸推力不也应该下降了吗?

网友:
前辈,你好。最近出厂了一台小设备,上面也带了增压缸,买的杂牌,供应商说里面的液压油需要500000次工作或者半年多一点,需要更换一次液压油,说是会影响使用寿命(供应商的说法,第一次用也没想起来多问,我一直想不通:难道长时间的运行里面的液压油会发生什么变化),可是加工中心上用的打刀缸也是增压缸,保养机床也没听说每次都需要更换液压油。

网友A:
减压阀如果反接会怎样,有些人说不起减压功能   有些人说不能流通,实际到底是怎样呢

网友:
不带逆流的调压阀也可以用,在外接一个止回阀就能达到你的要求。进气调压,出气通过止回阀排出。

楼主:
|不进则退wp发表于 04-13 08:48前辈,你好。最近出厂了一台小设备,上面也带了增压缸,买的杂牌,供应商说里面的液压油需要500000次工作或者半年多一点,需要更换一次液压油,说是会影响使用寿命(供应商的说法,第一次用也没想起来多问,我一直想不通:难道长时间的运行里面的液压油会发生什么变化),可是加工中心上用的打刀缸也是增压缸,保养机床也没听说每次都需要更换液压油。
增压缸的液压油选用的46#~68#抗磨液压油,通常情况下一年更改一次;当工况良好,气源气体过滤的干净,空气干燥的情况下,用两年的也有;但恶劣工况,气体水分多的时候,就需要半年更改一次。

楼主:
|eddyjay发表于 04-13 08:57减压阀如果反接会怎样,有些人说不起减压功能   有些人说不能流通,实际到底是怎样呢
减压阀一般都是单向的,反接就失效了。

楼主:
|wx_c57kw5nu发表于 04-13 09:36不带逆流的调压阀也可以用,在外接一个止回阀就能达到你的要求。进气调压,出气通过止回阀排出。
貌似有道理,我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压阀一般都是单向的,反接就失效了。

既然是失效了就是不起减压效果了?那为啥还会有单向减压阀(减压阀并个单向阀)这种存在   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B:
楼主还没解释一下为什么增压缸要配带逆流功能减压阀呢

网友(2021-12-30):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失效了就是不起减压效果了?那为啥还会有单向减压阀(减压阀并个单向阀)这种存在   岂不是多此一 ...

普通减压阀 ,反接无法导通(理论情况,实际上压力高的情况下也可以导通)。带逆流功能减压阀,反接可以导通,但是没有减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没解释一下为什么增压缸要配带逆流功能减压阀呢

不是增压缸需要配备带逆流功能减压阀,而是所有气动,只要减压阀配在电磁阀之后,都需要带逆流功能,要不然反向无法排气。减压阀在电磁阀之前,反向气体可以从电磁阀排出。

网友:
楼主,我想知道你的增压缸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国产有没有做的比较好的增压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压阀如果反接会怎样,有些人说不起减压功能   有些人说不能流通,实际到底是怎样呢

随便搞一个反接一下就知道啦。我试过都可以用,只是反接的气压表应该没用了(没注意看气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