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轴设计问题?

楼主(2020-04-12):
如果是转轴的话,怎么计算轴径,算完轴径要用弯矩合成计算校核强度吗,弯矩图不会画,还有什么办法校核,谢谢

网友:
你该先去看书!

网友:
机械设计轴与轴承那一章讲了轴的设计。

轴的校核除了弯矩合成计算之外,还可以用计算机软件进行验证,比如,做强度分析的ansys软件,不过这个软件也不好学,学好这个软件也需要专业基础,比如,材料力学、有限元理论和弹性力学。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2 22:23机械设计轴与轴承那一章讲了轴的设计。

轴的校核除了弯矩合成计算之外,还可以用计算机软件进行验证,比如,做强度分析的ansys软件,不过这个软件也不好学,学好这个软件也需要专业基础,比如,材料力学、有限元理论和弹性力学。
谢谢,就是看了机械设计手册,感觉要在去看理论力学,我之前问我朋友,他说只要去校核剪切力就好了

网友:
弯矩计算公式为M=θ·EI/L,θ转角,EI转动刚度,L杆件的有效计算长度。
运用均布载荷计算弯矩的公式可以简单认为M=(q*x^2)/2,x是均布载荷的长度。其来历是:q*x是作用在结构上的合力F,单位为N,合力的作用点位于载荷作用的中点,故F的力臂为x/2米,从而弯矩M=(q*x^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