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4-12):
(图片)

网友A:
支承作用,两点固定,没有悬臂这种作法。

网友:
长知识,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承作用,两点固定,没有悬臂这种作法。

怎么看上去像个凸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上去像个凸轮?

是观油窗吧,视图是剖视,而这部分没有剖面线,那么就可能是箱体上的结构

网友:
怎么感觉是个润滑油泵

网友:
这看着是个铣床的主轴箱,圈内左侧推断是编码器,右侧估计是为了表达对面的观察窗留的局部裁剪视图。

网友:
电机轴下面的是润滑油泵,右边点圆形类似凸轮的是油镜,观察液位的

网友(2021-12-17):
学习一下,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