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缸缸径的问题

楼主(2020-04-13):
做毕设,我按载荷计算的液压缸缸径为20mm,我想选hsg工程液压缸,但这种液压缸最小只有40mm的,我觉得既然液压系统的压力取决于外负载,那选大缸径的液压缸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只不过工作的压力可能低于系统压力,这种大马拉小车的选法是否可以?

网友:
成本不划算而己

网友:
20的缸径也太小了吧,在工程上这样的缸没有用处,大点的缸没有问题,但是会随之出来一系列的加大,泵是不是加大,电机是不是也要加大,看楼主对速度一类参数的要求了

网友:
缸径变更之后,需要重新核算液压泵排量、油箱容积、过滤器规格这些配套的硬件(毕竟执行机构的动作速度理论上还是需要保持不变的)。对于油缸来说,大一号没问题,就是成本上去了一些。

PS:20的缸确实小了一些,不过市面上还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
技术上完全可以,系统压力低了反而有利。

网友:
可以,另外说一句你考虑安全系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