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出材料明细表的时候,在仅限零件的状态下,如何让装配体显示为一个零件

楼主(2020-04-13):
如题所示,一个装配体出零件清单,仅限顶层的话,里面的子装配体还要再一个个的出工程图,仅限零件的话,有些装配体比如气缸,缸体活塞什么的都列出来了容易出错,怎样在仅限零件的状态下让某些装配体以零件的形式出现在零件清单中而不是列出所有的子零件?

网友:
装配体下的零件不显示在材料明细表中

网友:
零件装配成部件,部件装配成机器。不都是这个路数吗?零件号-部件号-机器代号

网友:
子装配体不出图,那设子装配体干啥?
如果只是需要把一些零件放在一起便于管理,那试试看临时固定分组或者建立新文件夹

网友:
下载气缸的时候 另存为零件方式保存

网友(2021-04-13):
点到配置那边,右键点出来配置的属性,里面有个选项,选择“隐藏”,装配体就是一个整体了。

网友(2021-05-29):
这问题特别好,请教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