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涂油后的锁紧力矩

楼主(2020-04-13):
如题, 一些污染或者腐蚀较严重的场合, 螺栓锁紧前需要在螺纹表面涂润滑油,以便后续维护拆卸方便。那么, 这些螺栓涂油后,锁紧力矩应该怎么规定呢?有这方面的国家标准或者理论依据吗?他跟正常不涂油的比是增大还是减小呢?知道的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涂油后摩擦系数降低,紧固力矩相应需减小。

网友B:
用润滑油防护没有用过;
在高腐蚀环境你可以采用不锈钢螺栓
http://www.doc88.com/p-9176471342046.html

网友(点评):
不锈钢的是不是贵啊?

网友:
这类工况,最好的选择是防卡剂,润滑脂是退一步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油后摩擦系数降低,紧固力矩相应需减小。

按照这个可以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润滑油防护没有用过;
在高腐蚀环境你可以采用不锈钢螺栓
http://www.doc88.com/p-9176471342046.html
 ...

高振动区域用不锈钢的可以吗?船舱底部有些设备和管道接口螺丝就是的,不抹油下次拆就锈死了,抹油又怕时间长了容易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振动区域用不锈钢的可以吗?船舱底部有些设备和管道接口螺丝就是的,不抹油下次拆就锈死了,抹油又怕时 ...

个人认为振动环境和螺栓的材质关系不大,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放松,到底不锈钢材质的螺钉能不能用到高振环境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期待其他网友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