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度可调机械结构请教

楼主(2020-04-13):
想设计一个宽度可以调的立方体,做评价治具,塑料、铝合金都可以,目的是为了确认机械手能抓起多宽的东西。跪求。

网友:
信息有点少啊。

剪刀叉结构是最常用的了吧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4-13 09:51信息有点少啊。

剪刀叉结构是最常用的了吧
就是a的值可以调整并锁定某一尺寸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4-13 09:51信息有点少啊。

剪刀叉结构是最常用的了吧
剪刀叉做不成立方体形状吧

网友A:
挺起你的膝盖来。 神魔一颠屁大的是就跪求

网友:
简易的思路;做成2块,在75宽度中心穿螺杆,。可以吗

网友:
做个底板,然后上面加工一个燕尾槽,两个滑块,嵌入燕尾槽,其中一块锁定,另外一块搞个螺杆调一调距离,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起你的膝盖来。 神魔一颠屁大的是就跪求

见过冬天跪冰裸求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冬天跪冰裸求么

你做过这事?

网友(点评):
你可以试1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