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片联轴器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20-04-13):
联轴器

联轴器

请教各位这种联轴器,中间轴可以加长使用吗,需要注意什么呢,一端连接5.5kw电机都是直径38轴,中间轴大概500mm可以使用吗。谢谢

网友:
可以,加长很长的话建议增加轴承座支撑

网友:
可以,但长了角位移就会大些。

网友:
一端联接电机,另一端联接什么设备?膜片联轴器安装时严格按照厂家给的工艺要求做,比如同轴度,径向位移等。我们曾经用膜片联轴器联接压缩机,运行15分钟膜片就断了。

网友:
中间段可以加长,但是不能加太长,因为基频太低,如果太长的话,高速旋转下容易失稳,抖动得特别厉害。

网友:
要加长的话,一般可以选其他的型号吧

楼主:
谢谢各位建议,这种装配要求高些,改用万向轴了

网友(2024-04-23):
要计算下极限转速

网友:
如果普通三相电机,最高三千转一分钟,这么大的联轴器三千转应该没问题,中间节长比短好,500mm也不是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