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伸缩结构可以实现这种情况?

楼主(2020-04-13):
脚垂直踩按钮使右边的板水平缩回,自由状态下板在外面。

网友:
理论可以,尺寸要求呢?

网友:
要考虑做的尺寸限制,以及伸缩比例

网友A:
不知道是否对?

网友:
我就问一句,有没有考虑电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否对?

反了。自由状态伸出,按下缩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