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异形产品内槽拧螺丝

楼主(2020-04-13):
如图客户产品图,需要在U型的里面锁两颗内六角螺丝进去。目前的做法只能是用扳手半圈半圈的搞,因批量较大,扳手搞已经别吐槽无数次了。急需设计效率高,操作建议的装置。
试过偏心推拉拧紧的结构,效果不理想。用过软轴,也不理想。
想过使用蜗轮蜗杆的类似结构,但是活动区域太小,估计难以实现。
急求社友帮助。

住:不要考虑让客户改结构。

补充内容 (2020-4-14 16:47):
今天在淘宝询了多家卖拐角器的卖家,然后根据描述画3D图档均与产品有干涉,无法安装。
电动棘轮扳手因头部外径大于螺丝中心到侧壁的7mm距离,无法实现安装。
软轴也是同样的问题,受限于7mm的40mm的极限距离。

网友:
用软轴啊

楼主:
软轴也试过。不顶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轴也试过。不顶事啊

你用的啥软轴?来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啥软轴?来张图

淘宝买的。类似于这种。

网友:
买个手电钻的软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类似于这种。
不是这种

网友:
还有拐角器,都可以

网友:
这种就可,有的很小的

网友B:
有那种外六角快速扳手,棘轮扳手专治这种不方便拧紧的情况!

楼主:
谢谢你,明天上淘宝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外六角快速扳手,棘轮扳手专治这种不方便拧紧的情况!

目前用的就是棘轮的,生产觉得慢了。想用手电钻转换。。

网友:
电动棘轮扳手了解一下

网友:
只有3.5mm的中心位,,自己用齿轮做一下蜗杆的吧

网友:
错别字可真多啊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
齿轮传动把套筒输入移出来,类似空心轴减速机,只不过换成套筒了

网友:
我知道套筒可以转内六角的,不知道位置够不够

网友:
如果这个件允许打孔,在另一面正对的位置打两个用来拧螺栓的工艺孔。。。。

网友:
电动棘轮扳手

网友:
只能非标做个换向节。

网友:
大批量不会自己改个专用的拐角?

网友:
工艺孔呀

网友:
量大的话自己做一个专门的拐角工具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类似于这种。

同买过这种,没啥用

网友:
有谁用过这种?效果如何

网友:
建议把设计员下放车间学习一年

网友:
网上可多了软轴

网友:
市场上还没看到能用在你这么小的空间里使用的工具,要么定做。

网友:
球头内六角螺丝批也不行吗?

网友:
网上有两大类,一类是楼主那种,是用在电磨上的,扭矩很小,尺寸却大;还有种就是我图中的那类,扭力大,比电磨的要大两个数量级,其中光钢丝的尺寸更细小

网友:
用内六角螺栓  效率会提高不少

网友:
市面上的要是都不行,有批量的话,自己设计个齿轮传递的工具

网友:
唉,遇到那种没有实操经验的设计是真的头疼,有的部件单独拎出来螺丝好弄得很,但是设计根本没考虑组装后的螺丝位置,遇到过螺丝先要用尖嘴钳先转进去一点然后才能用开口扳手慢慢拧

网友:
到底是内六角还是外六角?轴侧图,看上去是外六角,要是外六角难度就很大

网友:
试试摩擦,摩螺帽侧面,摩螺丝底部。

网友:
电动棘轮扳手
https://s.1688.com/selloffer/offer_search.htm?keywords=%B5%E7%B6%AF%BC%AC%C2%D6%B0%E2%CA%D6&n=y&netType=1%2C11&encode=utf-8&spm=a260k.dacugeneral.search.0

网友:
改成双头螺柱,内侧用螺母,从外往里拧还好拧。

网友:
网上有软轴套装

网友:
专业生产专用棘轮扳手,物美价廉

网友:
去阿里巴巴搜一下液压扳手,不知道你螺栓是多大的,如果是36以内的,应该是有7mm边框的小套筒,扭矩可以达到3000N·m。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啊

网友:
不知道你螺丝孔的另外一端能开孔不?这样套筒是可以进去的。

网友:
打连个工艺孔,不影响强度的,这个是改结构了

网友:
淘宝选个好点的软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