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工探讨下这种密封装置结构该怎么做

楼主(2020-04-13):
为气压检测装置,一个四个进气口,选择一个进气其余三个有一个堵头内置两个密封圈密封。气压两个Bar

网友A:
这个问题估计高工才看得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估计高工才看得懂,,,

可能需要享受国家津贴的正高级

网友:
这表达能力怎么搞设计?

楼主:
哦,下班前两分钟发的,时间紧迫所有没表达清楚,左边四个棕黄色堵气压头是我画上去的,这四个压头会锁在一个板上由气缸带动,就是不确定气缸过来后能不能跟产品四个出气孔对准,以及对准后能否密封的住.气压缸内会冲2个Bar气压,四个出气孔部分为三个ø5一个ø2圆柱形。反正以经委外加工了,过两天看效果

网友(点评):
剖视图为密封堵气部分结构,材料为优力胶。密封圈为ø4和ø1.2线径都为2

网友:
去掉密封圈直接压住,你可以用手指感受一下力度(我不是高工说错了别打我)

网友:
螺纹密封不行吗,才2公斤压力

网友(点评):
螺纹密封效率太慢了

网友:
我估计楼主这个件检测 时间很短,需要较高的效率,才这样设计。 Φ5的孔,2bar的压力,承受力仅仅为0.393kg .3个孔也不过1.178kg . 这样的结构,反复使用可能损坏几率比较大。4个气孔的密封套管难对准,对零件的加工要求比较高。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直接压一块厚橡胶板就可以了吧

网友B:
2011ayoon
这样的话直接压一块厚橡胶板就可以了吧               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1ayoon
这样的话直接压一块厚橡胶板就可以了吧               不耐用!

嗯嗯,原理大概就是这个原理,用橡胶压住,如图所示左侧四个气孔,三个大的为密封一个细一点的为进气。右侧有一个气孔也是密封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