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

楼主(2020-04-13):
一个平板两端为焊接结构的耳轴,耳轴的同轴精度不好,如果耳轴部位装轴承,是不是要选径向游隙大一点的。该平板很长,大约10米,温度的变化导致耳轴伸长量10mm左右,目前轴承的轴向游隙没这么大,怎么办?

网友:
我建议你直接装滑动轴套。

网友:
浮动端用短圆柱轴承即可解决轴向位移,固定端选用调心滚子轴承解决偏心扰动。

网友:
轴承游隙是微米级的,你这毫米级的,用的地方不太对呀

网友:
一端固定,一端浮动

楼主:
比较担心,两半轴的同轴度怎么保证。
同轴度差,只能选择径向游隙大的轴承。是不是径向游隙大的轴承一般回转精度不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