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切边线转DWG后如何单独在一个图层里?

楼主(2020-04-13):
现在是和轮廓线在同一个图层,只是颜色是灰色。
想单独在一个图层里,如何在SW里面设定呢?

网友:
好像没办法,只能改颜色和线型,
 工具 > 选项 > 系统选项 > 颜色 中设置切边的颜色。 在“颜色方案”设置中,选择 工程图 > 模型切边 并设置颜色。
工具 > 选项 > 文档属性 > 线型

网友:
1、出二维图没必要显示这个切边的吧。
2、CAXA有个【快速选择】命令

网友:
那你就用直角的方管构件画图在SW里,只有倒到CAD就没有多余的线了

网友:
一般要求切边不可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