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做机械设计的感受48:管道流动的计算

楼主(2020-04-13):
在日本做机械设计的感受48:管道流动的计算

2020-3-22

Chapter 1.
有一天,我旁边的同事问我有没有时间,说有个事情要问一下我。这个同事在公司时间比我长,一般都是我向他请教,我在想这次他问我的会是什么事情。他拿出两张A4纸来。我扫了一眼,看到页面上方是手绘的管道三次元图形,下方是手写的计算过程,原来是流体计算的问题。虽然我当时手头有些事情要做,但我一看到那个管道图,就知道,这种计算问题是我所感兴趣的,于是我就答应他,让他详细介绍一下。

关于题目,将实际工况写出来不太合适,所以我将参数重新设定,而计算原理是相同的。
题目是,润滑油以一定的流速流入上部的油槽,然后自由流动,经过管道以及弯头,最后返回下面的油箱。需要计算的是,某一管径,是否够大,能够使油流下,上面油槽不溢出。

配管内径40mm,总长度22米,落差6米,直角弯头6个,
上部油槽注入流量60L/min,油粘度66号。
(4月13日发帖时流量有误,已修改,感谢网友指正)

他的计算结果是这个管道直径足够将这些油流出。
但是当时实验中,出现了上部油槽溢出的结果,也就是管道流量不够。
计算结果与实际不符,这是比较麻烦的,他担心自己计算方法有问题。

在公司里,一般是机械计算的问题会多一些,这种流体计算的问题比较少见。大部分同事都是机械专业出身,也许机械的课程不会有这部分内容。我在大学时候的专业是化学工程,在化工原理的课程里,接触到了这类知识,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独特的发挥作用的地方。同事爱自己也说,他以前没做过这种计算,这次是在网上临时找了一些参考资料,来计算的,自己计算的方法是否正确,他没有足够的信心。因为我平时说我数学是强项,所以他想让我帮忙看一下。

我对他说,这个问题我看一看,今天不一定有时间,如果不急的话,后天周五下班前会给他回复。当然,我没有夸口说我是学这个专业的,如果我先吹牛,结果却也看不出来问题,那就不好了。

Chapter 2.
在这里将计算的原理稍微展开,解说一下。
如果读者对工程计算不感兴趣也可以跳过这里,到下一章去看继续的进展。

这个问题的计算思路如下:
流体流过直管的时候,流体和管壁摩擦会有流动损失,
在这里,这个流动损失的计算结果,用“压头”来表示,单位是米。
这个计算的原理涉及到伯努利方程,简化之后的形式比较简单。
损失压头的计算公式为:h = λ*(L/d)*u*u /2g

针对这个公式,需要的各个参数说明如下:

1.其中λ是摩擦系数,想要计算它,就需要先求出雷诺数Re。

雷诺数Re =d uρ/μ。式中:d 管内径,u 流速m/s,μ流体粘度,ρ流体密度。
如果不熟悉,那么知道它是一个和流动有关的参数就好。
它的数值在几百至几万,通过它的数值可以判断流动特性,也可以计算其他参数。
它的计算结果没有米之类的单位,各个参数的单位在计算中抵消了,它是一个无量纲数。

知道雷诺数Re之后,一方面可以判断是层流还是湍流,一方面可以用Re来计算λ。
对于油来说,一般容易被查到的是它的动粘度,μ/ρ,可以代入计算。
本次计算得到Re小于2000,判定流动形式属于层流。
层流的摩擦系数计算公式:λ=64/Re

2.其中u表示流速m/s,
管内的实际流速不知道,其实是需要计算的,
但是为了方便计算,所以这里先假设一下。
假设上部注入的油都能流走,那么配管里的体积流量也是60L/min。
用这个体积流量除以管道横截面积,可以得到流速0.796 m/s。
计算到最后的时候,再看计算结果是否成立,来得知这个假设是否成立。

3.其中L为流过的管道长度,包括配管本身长度,和弯头的相当长度。
流体流经直管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摩擦损失,流过弯头的时候也会有不小的损失,

以前我只知道光滑管的转弯处压力损失,
这次同事递给我的资料里,有一份表格,
是关于流体流经实际配管接头的压力损失,
这个资料我是第一次见,这次是学到了。
在这个表里,把流经弯头的损失,折合成长度,可以方便计算。
这段文字稍后的地方有一个表格,可以查出各种接头的相当长度。
从表格里可以查出,对于内径40mm的配管,
一个直角弯头的流动损失,相当于2.4米直管。

4.其中d为配管内径,g为重力加速度,直接代入即可。

将以上参数都求出后,代入到最初的计算式里,可以得到流动损失压头是多少米。
比如说,如果计算结果得到损失压头为4米,
就说明,流体在管内流动时,流动损失的压头相当于4米的高度落差,
实际前提的落差是6米,落差大于损失压头,说明以上计算是成立的,
所以以上流动是成立的,最初假设的管内的流速是可以达到的。
上部油槽那里注入的油,都会流出,所以油槽不会溢出。

如果计算得到流动损失是8米,而落差却只有6米,
那么6米的落差,不足以提供8米的流动损失,说明以上计算是不成立的,
说明在这个计算里,开头假设的流速是不恰当的,
上部油槽的注入速度是60L/min是固定的,而管道内流速达不到这么多,
所以上部油槽会溢出。

计算过程如下:
(4月13日发帖时面积计算有误,已修改,感谢网友指正)

注入流量 Q 60000 cc/min

配管内径 d 40 mm
配管面积 S 1256 mm2
管内流速 u 0.796 m/s

动粘度 miu/rou 66 mm2/s
雷诺准数 Re 482
Re=d*u*rou/miu

管道长度  22 m
直角接头个数  6 个
直角接头单个相当长度  2.
直角接头合计相当长度  14.
总长度 L 36.

总压头损失 H 3.90  m

那份表格,我在中文网站也有找到,也贴在这里。
Chapter 3.
之后我找时间,看了一下他的计算过程。
结果发现,他的计算也是按照以上思路来的,基本没什么大问题。

油槽下面有一个大口进小口的局部压头损失他没有算,
但是我算了一下压头损失不大,不会影响最终结果。
计算结果是压头损失为3.9米,小于6米的落差,说明这个流动是成立的。
那么实际为什么溢出了呢,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比较无奈。

到了周五,我找到他,略微消沉地对他说,他的计算没什么大问题。计算结果是对的,但是实际为什么溢出了,我暂时没什么头绪。他说好的。

我们闲扯了几句,我说我以前大学学过这些东西,背过雷诺准数的计算公式,不过这次他找到的公式和我记的公式,用的字母表记不太一样。另外他的公式用的是动粘度,就是把粘度除以密度的结果拿来用的。计算原理上,他写的计算没有什么大问题,基本就是这么算的。但是我们俩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计算结果没问题,但是实际却上部油溢出了。我俩简单讨论了几句,我向他确认油的标号,他说确实是66号,没有记错。

然后在和他的谈论中,提到管道内流速大小的问题。我打开抽屉,拿出一本YOKOHAMA油管的选型目录。目录后面的附录里,有一个图表,可以根据流量和管径,速查管内的流速。同时在右侧流速的标尺那里,有标出送油管道和回油管道的流速范围,比如这种回油管道,流速一般控制在0.6~1.2米每秒的范围之内。我们的计算结果是0.796米每秒,也算是正常。

他貌似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表,我把资料递过去,他仔细看了看表的内容。
我们都在给对方提供新的信息,虽然暂时还没有突破口。

然后谈了一会儿,两分钟后又想到了这个表,再拿起来看的时候,他注意到,表下方写的是,此图表的适用条件是,油最大粘度66cst,且油温40度时的情况。然后他说,当时实际溢出的时候,也许油温低于40度,只是室温的20度。刚说到这里时,我们都没太在意,我想当然地说,温度降低20度,粘度应该不差多少,估计粘度稍微高一点点,最后的计算结果比4米高一点点而已,应该没啥问题。他没有说什么。

我说话的时候想的是,我在现场曾经摸到过润滑油,没觉得有很黏的样子。但是说完话之后,我觉得有点没底气,对于这一点,我并没有足够的记忆信息来作为支撑,在严谨的日本职场里,说话是要尽量有依据的,很多事情处理时,是需要有确认核实的习惯。我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就说,粘度和温度的关系曲线在网上可以搜到的。我们都转向自己的电脑,上网搜了一下,也许是网站不同,他还没找到,我就先搜到了油温和粘度的图表。我打开图片之后他也过来看。在图上一查才知道,油温降低了20度,粘度增加到了原来的2倍,那么合计压头也变为2倍,达到了8米,超过了落差6米,所以计算不成立。说明假设的这个管内流速,实际达不到,实际流出的管内流速要低于流入的速度,所以就会导致油从上部油槽溢出了。这样一想,他的问题就得到了合理解释,我们很高兴。他问我是在哪个网站搜到的,我说是日本雅虎,搜索结果列表里的第二条链接。然后他让我把我搜到的图表打印一下,我打印出来,他到打印机那里去拿回打印件。有了这些信息做依据,他对自己的计算就有信心了,也就可以继续优化设计了。

Chapter 4.
看看还有时间,然后我又扯了点儿别的,我说比如从俄罗斯到中国有长长的输油管道,石油在里面流,流到一定距离就会流不动了,所以中间要加上一些泵站,来再次推动石油流动,也是同样的原理。他说“瘦戴丝嘎”,然后问我,从俄罗斯到中国,真有那么长的管道么。我又没了底气,赶紧改口,说那个管道前几年说是要修建,现在不知道建好没,但是肯定的是,从我的家乡中国东北平原,通往北京地区肯定是有输油管道的。我父母上班的的公司,就是为输油管道提供管子的。然后他又问我,那管子怎么做的,是不是也是像我们公司某分厂那样,用离心铸造法做出来的。我又犹豫了一下,说那个不太清楚,我父母上班的这个工厂是做抽油杆抽油泵的,管道是在别的下属工厂做的。他说原来如此。

短短几句话,我说话的时候稍微扩展了一点,结果他提问的时候我就答不出来,我挺不好意思的。不过他提问的时候是给我留面子的,所以我不会很窘迫。这些话的背景是这样的。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输油管道里的油,流到一定距离就流不动了”,这句话到现在居然还有印象,至于具体原理,是我读大学学过流体力学之后才理解的。而俄罗斯到中国的管道,以前看新闻说是要修,有三条备选线路,有没有修好我没有确认过。我父母的工作单位,是东北输油管理局下辖的铁岭八三机械厂,那时候厂里的产品主要是抽油杆和抽油泵,我父亲曾做过机加工艺设计的工作,所以我在机械方面也受到熏陶。我的童年是在工厂的家属院儿里度过的,怀念小时候和工厂子弟一起玩耍的日子,作为输油系统的子弟,感谢公司对我们的照顾。至于输油管道的制造,不在铁岭这个厂,而是在另一个下辖的辽阳钢管厂进行制造,我父母有同事调动去到那里工作。我后来才想起来,我听父母同事说过,输油管道是用卷板机将钢板卷成螺旋状然后用自动焊机进行焊接成管道的。这次跟同事聊天的时候,我居然没想起来,有点遗憾。

Summary
跟同事的谈话就是上面这样。
这里面有两个点值得注意。

一个是,搜集信息的能力。他最初是不会这个流体计算的,但是他遇到这个问题没有躲避,而是能够到网上去找资料,并且找到正确的公式进行计算,这是一种搜集信息的能力。我问他有没有找外协单位计算,他说找过但是人家不太愿意算,所以他不得不自己搜索信息进行计算。通过这次计算,他有增长了自己的知识点,这是他努力的收获。

一个是,讨论问题的方式。在这次讨论的过程中,一开始双方都没有头绪,经过相互的提供信息,注意到问题点,然后搜集相关信息,对关键点进行确认,最终找到了问题所在,这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每一方不会“因为自己独占某信息所以炫耀自己从而降低对方”,也不会“因为对方有错误而嘲讽从而使对方面子受损”,而是,两者向着目标去进行谈论,即使提供信息时岔开了话题也能及时收回来,这样才能在平和的气氛中,集思广益,得到合适的结果,这样才会发挥出团队的效应。

以上。

(4月13日发帖时题目中数据有误,已修改,感谢网友指正)

网友A:
回复子子兄
刚看了另一位朋友关于搞一段管理后是否要转回技术的帖子,接着就看到老兄的帖子。
我就有一种假设。
目前的自己一直都搞技术,虽然中间有两三年管理经验,但是也不是大家理解的那种管理。更像技术指导一些。
接下来的新工作可以说就面临脱离技术的场面,老实说,将来干几年管理后,再看到子子兄那样的计算问题,我可能就不考虑自己计算,而是拜托技术人员或者外协的厂商啦。
理由有两个
第一,技术是严谨的,更是与时俱进的,你脱离了第一线,掌握的信息就滞后。拿经验判断问题最多是参考,一定不要主观的自以为是。
第二,技术是和实践相结合的。
在技术岗时,你的下游部门是解析,实验,试作。
通过他们的反馈来修改你的计算,再验证,再修改的过程才能保证量产的稳定。
而管理岗就不单是关注技术研发部门,更要考虑销售,采购,人员考核与管理,客户跟踪服务,外协厂商联络等更宏观的视野。
人的精力有限,时间也有限。了解自己的职责范围非常重要。
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回到技术岗位,也许,那时候我头脑已经跟不上节奏。但是,对于任何未来首先不要恐惧,而是冷静。自己不行的地方,就虚心请教。就像子子兄文中提到的那个同事那样就很值得钦佩。

最后,借着子子兄的帖子,祝愿在一线的工程师朋友都能严谨认真的干好研发。也祝愿像自己一样即将挑战新领域的朋友能不急不躁,稳扎稳打,在新领域也能开花结果。

网友:
计算过程思路很清晰,论证严谨,每一步都有依据可查!值得我们做技术,做工程的人学习。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子子兄
刚看了另一位朋友关于搞一段管理后是否要转回技术的帖子,接着就看到老兄的帖子。
我就有一种 ...

技术管理和运行管理的工作侧重点会有很大不同。技术管理还是没有离开技术,只是高屋建瓴,统筹项目技术全局。

运营管理则是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公司运营中的执行力,市场,资金,人力的管理与统筹,下一个层次是部门之间的工作任务落实的角度与统筹。

网友:
学机械知识面还是要广啊

网友B:
刚刚算了一下,发现和大侠算出的数据有出入,晚上在仔细计算一下看看。

另外,有个请求,大侠的这个案例可以授权给我用到出版类的书籍上吗?

网友(点评):
期待大侠早日出书啊

网友:
长知识,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网友C:
楼主之前的帖子都看了 学到了很多 不管从人际还是专业知识
这篇帖子很有用,于是做了一个可以自动计算的表格,拿楼主的参数验证,发现流速不对 流量除以截面是流速,
流量是6000cc/min,配管内径是40mm,截面积是1256.637平方毫米,流速为0.286m/s
是我理解错了吗?望楼主 或者社友意见
如有冒犯 请见谅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指正。前面我的计算,面积计算有误,现在已经修改,实在抱歉。顺便说一下,你计算的结果也有点偏差,具体在11楼给你回复了。敬请移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算了一下,发现和大侠算出的数据有出入,晚上在仔细计算一下看看。

另外,有个请求,大侠的这个案例 ...

我原本的打算是,你可以转载,但是数据你要自己重新设定一套。
因为计算方法是人类共有的东西,但是数据是我自己努力编出来的。

后来经网友指正,促使我重新确认了一下,发现我的数据代入有误。
我估计你算的是对的。鉴于你的认真,这题目你可以拿去使用。
谨祝商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之前的帖子都看了 学到了很多 不管从人际还是专业知识
这篇帖子很有用,于是做了一个可以自动计算的表 ...

感谢您的提醒。促使我对数据重新进行了确认。
非常抱歉,4月13日发帖的时候,数据有误,现已修正。
如果因此给大家带来误导,实在抱歉。

顺便说一下,你计算的结果也是略有偏差的。
6000cc/min,管径40mm,流量的正确计算应该如下:
6000/1000000/60/(40*40/4*3.14/1000000)=0.0796m/s
我当时输入公式的时候,3.14前面的符号应该是乘号,而我写了除号,所以算错了。
而你的计算结果也有点出入,我很想知道你在哪里算错了,后来根据你的计算结果反推了一下,
估计是60前面的符号,你写了乘号,然后你多除以1000,所以得到了0.286m/s的结果。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提醒。促使我对数据重新进行了确认。
非常抱歉,4月13日发帖的时候,数据有误,现已修正。
如 ...

感谢您的回复 。  看了您个公式,发现是我自己错了 我是单位换算时计算错误,将6000cc/min换算成m3/s时,min化S时去乘以60了,实在是有点羞愧,未能自我检查到,就向您质问,实属抱歉!

  再次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曾经也做过类似的计算,不过是水,当时也是自己在网上找的,但是没找到这么多资料,比如弯头的当量长度就是根据介绍,凭经验按管径推的,难得有这么详细把过程解释的清清楚楚的,真的受教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没有进过高等学府,所以您的计算不是很明白。
与润滑油接触,有几个名称必须了解下,粘度(牌号)、粘度指数(这个很多人不了解也不在意),工作温度及环境温度也需要参考。
普通人遇到这类问题,只考虑管内径大小、垂直高度、水平长度、弯头数量、管内壁粗糙度、流动介质等等。

网友D:
我在想“一个直角弯头相当于 2.4 米”是怎么测出来的?是不是有什么实验装置能测出各种弯头的当量长度?

网友(点评):
这个估计是经验数值。尤其是他有对应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一个直角弯头相当于 2.4 米”是怎么测出来的?是不是有什么实验装置能测出各种弯头的当量长度?

我猜测是这样测量的。
弯头前面,管道侧面接一根细管,弯头之后,管道后面,接出一根细管,
然后用压力表可以得到两面的压力差,
然后计算一下,多长的直管可以得到这样的压差,得到的管长,就是相当当量长度。

网友(点评):
纯粹得猜测一下: 不妨同时测量一下管道两端油的温度差

网友:
做设计就是要这样的精神,有理有据有节的拿出定量化的设计参数,有据可考的设计方法,不懂之处,带着坚持学习的设计态度,做一个全新项目后,会发现自己成长了很多

网友:
感谢子子大侠!今天学习到了一个流体计算的方法,还有流体计算的注意事项:比喻温度对粘度的影响,弯头和管壁摩擦对流动的损失等,非常实用。另外我认为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还是归功于对细节的确认。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对不确定的问题点需要有理有据!

网友:
说来惭愧,我也是和石油相关的行业,和文中的设计相比我的专业技术简直不值一提,我的工作要简单地多,但还是做不好,还需要沉淀沉淀。文中提到温度对粘度的影响,我也该考虑下了

网友:
平时算风量配管道都是估计的,催的没时间计算

网友:
我脑子不好,不翻手册记不住公式,实在是佩服

网友:
这么细的管路又有这么多弯头,管路里面容易存有气泡,导致截面积变小、液阻增大。靠落差自流的管路通常改善管路走向、增大管径,避免管路内充满流体。

网友:
原来UP主是学化工的。学机械的有液压原理课,里面有一章节讲了流动的相关计算,还有喷管的计算。
机械里面有一个分类叫化工机械,我看了手册,里面讲了固体力学包括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断裂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热力学,传热等相关的基础知识,设备主要讲泵和风机及管路还有燃烧器等,感觉要求很全也很高。但一般的机械专业有点不同,不知道这是分在哪个专业下面的。

网友:
感觉学机械的是万能的

网友(点评):
是的。一旦某方面不能,就是不涨工资的理由了。

网友(2020-06-30):
很好的贴子,工作除了养家糊口,能有这种认真的态度真的很好。

网友(2021-08-21):
感觉和液压原理上的理论计算差不多

网友(2021-10-06):
请教大侠个问题,计算是否溢出,落差是否要标到允许的最高液面,大侠说真实实例不便讲,用这个做个示例讲解了问题的分析过程。对自流问题,特别是入口液位很低的情况,如何估算流速?流速从上到下是变化的吧。如楼房的下水管道,入口水位高于管口了,下面出水口并没有满管,贴中流速、流量、管径是在稳定流速的情况下得图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