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0.003该如何破解?

楼主(2020-04-14):
各位前辈好,如底下图所示,有一款出口德国的零件,要求两个平面的公差±0.003,材料不锈钢1.4301,数量每个订单批次1000件。
请问该如何去做? 如有实力的厂家有兴趣可以私信我。最好是江浙沪周边。谢谢!

网友:
加我QQ:919996589,我们的厂房在浙江金华

网友A:
公差可能没有这么高,很可能是尺寸转换的时候(英制转公制)时,公差没转,可以看平面度要求,形位公差应该比尺寸小一档的

网友(点评):
独立原则。。。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没关系。 比如我只想要这个面平,而厚度不关心,厚度的公差可以很大,10-15都可以接受,但平面度只允许0.1,这样也是合理的。

网友(点评):
但是反过来就没有意义了,要保证厚度公差0.01的情况下,按现有的加工手段,平面度最小也有0.01,当然你非说是薄板两个面都是圆弧面算没说

网友:
为什么平面度比公差还大

网友:
一般做轴承套圈用的双端面磨床能做

网友:
4.29+0.006比较好

网友:
图纸应该有问题,平面度精度怎么会比尺寸精度还大啊!!

网友(点评):
参看上面的独立原则

网友:
这图有问题,如果保证了尺寸精度,那个平面度就完全不用标,自然就达到了。

网友:
国产这样的床子都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差可能没有这么高,很可能是尺寸转换的时候(英制转公制)时,公差没转,可以看平面度要求,形位公差应该 ...

独立原则在这不适用吧?

网友:
这是什么原则

网友:
形位公差应该比尺寸公差要小的,图纸中的标注不太明白

网友:
|利兹与青鸟发表于 04-14 12:36图纸应该有问题,平面度精度怎么会比尺寸精度还大啊!!
但是你如果想要保证尺寸,就没必要标平面度了。如果你主要保证平面度,尺寸就限制太小了。而且你这个±0.3丝的公差连检测都难。。得上三坐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立原则在这不适用吧?

独立原则是指尺寸公差和几何(形位)公差之间无关,但是反过来却是相关的,要求厚度公差0.001,那么平面度公差最少也会达到0.001,这也是设计原则:形位公差至少要比尺寸公差小一级,否则就没有意义

网友:
个人觉得,采用入体原则标注,应该没有问题。1、厚度公称尺寸,标注在4.3,厚度公差标准在-0.004  +0.10  。做一个通止规检测或者用千分尺测量,但是不可以用精通卡尺测量厚度,量具的不确定度太大。2、角度公差要求比这个厚度要求更高,要用0-320的万能角度尺。但是相对角度公差要求来说,还是量具的不确定度太大。

网友:
用双端面磨床粗磨。研磨机精研。双端面磨床1000件半天就够,研磨最多一天搞定。

网友C:
我们厂有加工类似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有加工类似的产品

怎么联系你?

网友D:
我这里可以在,江苏镇江,star38的走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可以在,江苏镇江,star38的走芯机

你好,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