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高强螺栓更换周期?

楼主(2020-04-14):
公司架桥机使用10.9级高强螺栓连接,设备转场后高强螺栓还能重复使用吗?我查的规范说摩擦型的不能重复使用,那受压或受拉型的能重复使用吗?有规范要求吗?有大神知道吗?谢谢!

网友:
跟平时负载,使用环境什么的都有关系吧...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
之前接触的都是重型设备,连接件都是不允许二次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接触的都是重型设备,连接件都是不允许二次使用的。

多重的呢?这个架桥机自重是380吨,施工实际载荷是500吨的。

网友(点评):
我们是50吨以上的都不可以重复使用。(指9.8级以上的螺栓(含)和对应的螺母、NL防松垫片)

网友:
关键部位反正要换就是全换,不要单独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