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样能加工出来么

楼主(2020-04-14):
做一个类似气门芯的套筒,想的是套筒和活塞导柱头部无缝贴合,但是车间说无法加工出来,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么

网友:
没有标精度,只是加工形状的话没问题,定制个钻头

网友:
可以加工,难度还是有的,精加工后磨床光一下就哦了

网友A:
感觉车床就可以做的吧!

网友:
我想用,中转盘旋转角度根据你的尺寸算出(车外锥度),不知道是否可行(楼主做过最后用什么弄的),要求高的话效率会降许多,

网友B:
车间的意思可以理解成:能干,费劲,懒得整。

如果是俺当年工作的国企,图纸真的是完全无法加工的那种,车间师傅绝对是直接指着鼻子骂的,温柔点儿的就会直接说:来来来,床子给你了,你自己干!

网友:
这个面与面的密封,可不可以改成面与线的密封?这样加工难度就大大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车床就可以做的吧!

车间里只有普通车床,车间师傅表示太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间的意思可以理解成:能干,费劲,懒得整。

如果是俺当年工作的国企,图纸真的是完全无法加工的那种, ...

嗯嗯 是的

网友:
能想到的:
1. 互相磨,楼上已经提到了;
2. 如果结合部位结构、材料允许,做个红铜的过渡套,红铜软,压力足够会挤压变形,起到“无缝贴合”的效果

网友:
无缝对接的两个零件要先车削出来,然后研磨,可无限接近无缝贴合

网友:
要求高,数量多就去定制成型的角度力,可以做,要求高师傅懒得磨铣刀。

网友:
小镗刀车完换修光刀片走一下,配合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