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管问题求助

楼主(2020-04-14):
这台液压站的如图所示的白色管子是起什么作用啊,通冷却油的吗,现在白管子变形了,要换掉它,有没有什么压力要求啊,普通气管行不行啊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液压油冷却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液压油冷却器吗?

是的

网友B:
红圈应该是个节流阀,所以推断绿色进口,红色出口,得出连接进口和出口的白管是防散热堵塞憋泵的管子,压力不大直接回油箱了。

当然进、出口反过来也分析的通。总之压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应该是个节流阀,所以推断绿色进口,红色出口,得出连接进口和出口的白管是防散热堵塞憋泵的管子,压力 ...

我也觉得压力不大,不知道普通气管能不能胜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是冷却水管吧。

网友:
无法判断,看都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