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食品行业用压缩空气是否有相关的标准规范了?

楼主(2020-04-14):
针对目前食品安全的情况,食品行业用的压缩空气是否有具体的气质指标,比如什么压力露点-40℃,油含量≤0.1mg/m3 。这样的值

网友:
压缩空气做什么?看压缩空气在工艺过程中的作用定。露点强调压缩空气要干燥,但是,干燥需要投资设备,消耗电力,消耗其他物料。

网友:
做农业机械(蔬果加工)的时候,只有这么一个要求,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楼主:
就比如像英国零售联盟(BRC)和英国压缩空气协会(BCAS)联合制定的《食品级压缩空气操作规范》的这种类型的,对压缩空气有相关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