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的制动方式

楼主(2020-04-14):
  三相异步电机的制动方式主要有机械制动和电气制动,机械制动是指利用机械装置使电动机断开电源后迅速停转的方法,使其减速,电磁抱闸是常见的机械制动方式。电气制动是指电动机产生一个和转子转速方向相反的电磁转矩,使电动机的转速迅速下降,常用的电气制动方式有短接制动、反接制动、能耗制动、直流制动、能量回馈制动等。
  1.电磁抱闸
  电磁抱闸制动方法在起重机械上广泛应用。其优点是能准确定位,可防止电动机突然断电时重物自行坠落而造成事故。缺点是电磁抱闸体积较大,制动器磨损严重,快速制动时会产生振动。
  2.短接制动
  制动时将电机的绕组短接,利用绕组自身的电阻消耗能量。由于绕组的电阻较小,耗能很快,有一定的危险性,可能烧毁电机。

YS铝壳电机

YS铝壳电机

  3.反接制动
  反接制动是指将电机的电源正负极反接,改变电枢电流的方向,这样转矩的方向也改变,使得转速与转矩的方向相反。交流电机制动采用改变相序的方法产生反向转矩,原理类似。反接制动制动力强,制动迅速,控制电路简单,设备投资少,但制动准确性差,制动过程中冲击力强烈,易损坏传动部件。
  4.能耗制动
  能耗制动是利用转子转动的能量切割磁通而产生制动转矩的,实质是将转子的动能消耗在转子回路的电阻上,故称为能耗制动。优点是制动力强、制动平稳、无大的冲击;应用能耗制动能使生产机械准确停车,被广泛用于矿井提升和起重机运输等生产机械。缺点是需要直流电源、低速时制动力矩小。电动机功率较大时,制动的直流设备投资大。
  5.直流制动
  直流制动主要用于变频控制中。在电动机定子加直流电压,此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零,这时定子产生静止的恒定磁场,转动着的转子切割此磁场产生制动力矩,迫使电动机转子较快的停止,这样电动机存诸的动能换成电能消耗于步电动机的转子电路中。
  6.能量回馈制动
  回馈制动即发电回馈制动,当转子转速n超过旋转磁场转速n1时,电动机进入发电机状态,向电网反馈能量,转子所受的力矩迫使转子转速下降,起到制动作用。优点是经济性好,将负载的机械能转换为电能反送电网,但应用范围不广。

网友:
常用的还是第一种,其他的感觉都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