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管焊接成的平板的抗弯强度

楼主(2020-04-14):
请问一下,我打算用200×100壁厚5mm的矩形管焊接成一个平板,平板长3400mm宽3000mm,要让这个平板能够载重5t。他的载荷应该怎么分布,抗弯强度怎么计算?是否整体直接用梁结构计算,请教指点。毕业设计的计算问题+ S+ `) f1 o9 i, s' f

楼主:
有大佬请教一下吗

网友:
这种结构的用软件做载重受力分析,模拟出来更直观,哪个点变形大,筋就加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