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20卡在启动界面

楼主(2020-04-14):
系统是win10,最近运行inventor2020时发现一直卡在启动界面,不知道有哪位大神有解决的办法,谢谢

补充内容 (2020-4-15 08:51):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导,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电脑同时安装了2017版本,注册表冲突了,只能打开2017版本,不能打开2020版本,至于以前为什么能打开2020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A:
“最近运行inventor2020时发现一直卡在启动界面”,,,可以理解为以前没问题?

如果是,那说明最近你对电脑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儿了。。。隐私问题,不好问细。。。

另外,2020版本,我个人认为:过去五六年里研发队伍胡乱折腾的恶劣表现最最浓缩或俱全的精华作品!!!

远离她,要比原理新冠更要坚决!!!

2021的试用版我已经测试了几天了,很有回到五六年前的严谨表现状态了。

虽然看不见2019 或2020版中那些“先进”的图标按钮,又回到了几年前的“老土而落后”的风格,

起码起码,Inventor的研发队伍,总算开始像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儿,对“什么是化妆”有点儿朦朦胧胧的感觉了。

起码起码,2021比2020稳当很多,因为,做到了的不是改进,而是改回。

他们总算明白了什么叫:画眼影,把眼珠子捅坏了。。。

网友:
软件版本最好不要与时俱进,反而越老的越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运行inventor2020时发现一直卡在启动界面”,,,可以理解为以前没问题?

如果是,那说明最近你对 ...

能否分享您的安装包2021

网友(点评):
这种分享,就免了吧。

网友B(2020-06-18):
引用 网友A:
“最近运行inventor2020时发现一直卡在启动界面”,,,可以理解为以前没问题?

如果是,那说明最近你对 ...

21版比20要好吗,另外请教下哪个版本用起来的感觉和12版很像,谢谢!

网友(点评):
都能感觉得到21版和20版不是一家公司出的。12版。。。长啥样都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21版比20要好吗,另外请教下哪个版本用起来的感觉和12版很像,谢谢!

在19年是试用了2018版,打开之前的工程后保存了一次,结果折腾的够呛,用了3天时间恢复文件;
在2012里鼠标点一次就能完成的工作,在18里面要多点好几下才能出来。

顺便附上2012的图,看看还想的起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19年是试用了2018版,打开之前的工程后保存了一次,结果折腾的够呛,用了3天时间恢复文件;
在2012里 ...

我现在就在用2012,准备换新电脑,必然面临着新版本的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在用2012,准备换新电脑,必然面临着新版本的抉择!

兄弟你先试,试好哪个版本好用了说一声,不过综合楼上几位的说法,会不会是2021比较好。

网友(2020-11-25):
我也遇到这情况了 求助 我是2016卡在启动界面 把2012删了也不行

网友D(2021-01-12):
应该是加载模块时出错了吧,
可以在开始菜单中,把禁用掉,然后再按需要开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加载模块时出错了吧,
可以在开始菜单中,把禁用掉,然后再按需要开起来

在开始菜单中,把禁用掉?
是吗?具体咋做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开始菜单中,把禁用掉?
是吗?具体咋做的呢?

开始菜单--inventor 那个文件夹,有个管理模块的工具
卡住,我以前出现过,后来我折腾了好久,
一个是模板出问题会卡,还有个就是模块出问题会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始菜单--inventor 那个文件夹,有个管理模块的工具
卡住,我以前出现过,后来我折腾了好久,
一个是 ...

模块出问题?会是啥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块出问题?会是啥样的问题?

启动时,就卡在那个界面进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