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俯仰电动结构如何实现啊?

楼主(2020-04-14):
请问这个俯仰电动结构如何实现啊?
如何驱动圆弧形的支架?
Curve_ Image Guided Surgery Fosters Collaboration, Drives Utility -
Curve_ Image Guided Surgery Fosters Collaboration, Drives Utility -
Curve_ Image Guided Surgery Fosters Collaboration, Drives Utility -
Curve_ Image Guided Surgery Fosters Collaboration, Drives Utility -

网友:
半齿轮嘛

网友:
从动件就在外面给你看了啊,不要想他怎么做,你要想你有几种办法去做

网友:
这是双目?

网友:
齿传动,适用于这种空间紧凑的地方。

楼主:
两个摄像机,用于手术导航,器械空间定位

网友:
当一个设备几个部件都比较大而且重时,装配是应该一层层往上装,还是装起一些重一点的组件再和整体连接,部件和整体之间需要线轨滑块连接滑动

楼主:
大神在哪里,支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