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气缸运动距离计算直线角度

楼主(2020-04-14):
怎么根据气缸运动距离计算直线角度

补充内容 (2020-4-16 08:43):
余弦定理c2=a2+b2-2abCOS C

网友A:
没看懂,不是基础几何吗?

网友:
它的行程应该是高度吧!三角函数算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不是基础几何吗?

气缸运动距离与直线移动角度中间存在公式吗

网友(点评):
平面点坐标或者极坐标都能推倒的

网友:
楼主意思是计算两个工作状态下的油缸中心线之间的夹角?

网友:
角度要看你推杆前端的装置是怎么个设计的啊!你把气缸放地上,后面的用轴销固定,通气看看气缸会抬起来吗?
你这问题能考虑啥?

网友:
当气缸跟随连杆运动时,气缸活塞杆伸出长度怎么变化?气缸运动轨迹好像不是平面轨迹。

网友:
软件用的不错。

网友:
如果楼主用软件的运动仿真来模拟,角度曲线图不难找出。

网友:
这不就是简单的三角函数吗,你把几个关键尺寸列出来,我直接给你列出气缸伸出长度与气缸仰角的关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