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框架

楼主(2020-04-14):
图示是一个机箱的钣金框架,请教下,像这种框架的话,一般是通过多个钣金件焊接起来的吗

网友A:
比较常见的焊接和螺纹连接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常见的焊接和螺纹连接都有吧

嗯 我没有在上面看到用于连接的孔,直接成型出来应该是不可能的把,所以才觉得是不是焊接出来的,

网友B:
你想多少件钣金焊接而成都行,尽量考虑钣金板材的尺寸,也要考虑你这拼装完后的受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少件钣金焊接而成都行,尽量考虑钣金板材的尺寸,也要考虑你这拼装完后的受力问题

了解了,谢谢

网友:
拆钣金 还是要自己来的

网友C:
上四,中四,下四。

网友:
是焊接的,但是精度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四,中四,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