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数控车削中心调研

楼主(2020-04-14):
要求:加工直径大于250,长度大于300定位精度X/Z,0.004/0.002mm
主轴跳动优于0.001mm
有满足要求的代理请私信,非诚勿扰!

楼主:
修改:定位精度X/Z0.004mm,重复定位精度X/Z0.002mm

网友:
这个精度贼噶高,要选进口设备才能达到这个精度了!

网友:
德国因代克斯或者是美国哈挺

网友:
先说说预算吧,我可以给你推荐

网友(2020-06-02):
看你出多少钱了,这个精度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2020-08-24):
引用 楼主:
修改:定位精度X/Z0.004mm,重复定位精度X/Z0.002mm

圣特斯可以了解一下。国内精密机床领导者,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2020-09-29):
国内机床这么高精度,还要问问他能保证精度持久性多久,大概率不超过1年。                这种精度,建议直接进口机了。

网友:
这个精度比较高,应该是要进口的才能达到

网友(2021-02-10):
这精度有点高,但钱给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