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花

楼主(2020-04-14):
请教,一般手柄上的网纹滚花,比如直径20左右的手柄,用多大规格的滚花合适?具体参数怎么给?如果不给具体参数车工能干不?

网友:
t=0.2~0.4?

网友:
有国标的。

网友:
这是滚花刀,直接滚出来的

网友A:
网纹有分为30°和45°,你这边20外径齿间距可以选0.5   0.6  0.8,用滚花轮加工的话,加工宽度8mm一下可以直接用单轮网纹,加工宽度8mm以上可以采用双轮,左右斜各一个(30°网纹用左右斜30的轮子,45°的网纹用45°的左右斜),不嫌麻烦也可以车滚花,像加工螺纹一样,正转做完做反转

网友:
有什么刀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纹有分为30°和45°,你这边20外径齿间距可以选0.5   0.6  0.8,用滚花轮加工的话,加工宽度8mm一下可以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