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花键轴和花键套配合,该怎么校核花键轴的强度

楼主(2020-04-14):
马达输出端为外花键,然后用花键套套在马达输出外花键上,花键套另一端连了一根花键轴,这根花键轴末端靠轴承支撑。
请教下大神,我该如何校核花键轴的强度呢?或者把这根花键轴当成什么类型来校核强度呢?书上的例题只是校核一根轴挑在两端轴承上的情况。

网友A:
这结构咋感觉不对呢,这轴也待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咋感觉不对呢,这轴也待不住啊

花键套类似一个连轴器,将马达输出端外花键与负载端花键轴连接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花键套类似一个连轴器,将马达输出端外花键与负载端花键轴连接在一起

花键当联轴器是没问题的,重型设备上这样的用法很普遍,问题是只有一端有轴承,怎么保证传动时同轴?花键一端的轴是会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键当联轴器是没问题的,重型设备上这样的用法很普遍,问题是只有一端有轴承,怎么保证传动时同轴?花键 ...

因为使用需求,结构如附件

网友:
查手册该材料的许用应力,根据载荷端的扭矩/截面积计算截面应力,两者比较,(仅供参考)这个图更应该校核的是花键套吧

网友:
《机械设计》第九版,第十五章,P369左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