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液压缸如何同步?

楼主(2020-04-14):
网上搜索有同步齿条。但是没有找到图片,不知道张什么样?

网友:
从机械和液压两个方面都能实现。液压油缸有同步器。

网友:
同步分流马达,QQ2389908161可以交流学习

网友:
大型设备上比较常用的是【同步回路】

网友:
有两种。第一种是 伺服比例阀可以控制,控制比较复杂点。 还有一种就是机械式的。主要看实际使用工况 负载和同步精度。

网友:
平推拉力机啊?

网友:
一个齿轮,两根齿条传动,机械同步。

网友(点评):
终于有个说重点了

网友:
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纯机械式的分流节流阀,可以根据负载做一定的平衡,但不够精准;另一种是电控分流阀配合位移传感器,实时比较两个液压缸的行程来实现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