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钢板折弯软件?

楼主(2020-04-15):
就是这种折弯板,想求展开长度。不想用三维软件,有没有简单的计算软件?

网友:
知道折弯系数,自己展开就可以了啦

网友:
试试这个看

网友:
是不是我太不专业了,我都是三维软件画好,系数表都是设置好的,直接展开就好了

网友:
当一个设备几个部件都比较大而且重时,装配是应该一层层往上装,还是装起一些重一点的组件再和整体连接,部件和整体之间需要线轨滑块连接滑动

网友(点评):
你这是喝了几斤

网友(点评):
回串了帖子

网友:
三维SOLIDWORKS折弯 展开 等钣金加工 二维目前还没见过 你要是计算还要考虑扣除 折弯系数等等很麻烦 三维软件 参数输入直接展开很方便的 而且不容易错

网友:
极致下料软件,可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