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的工程图和工程图里“添加图纸”的图纸格式不一样,咋办?

楼主(2020-04-15):
新建的工程图,是之前工程图模板文件里面的修改的图纸格式。每次“添加图纸”只能选图纸格式目录的格式。
怎么能让他们共用一个图纸格式呢?

工程图模板目录
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9\templates
图纸格式目录
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9\lang\Chinese-Simplified\sheetformat

网友:
本来就不一样啊,图纸格式的模板是可以在工程图中装换图纸大小

网友:
保持之前工程图模板文件里面的修改的图纸格式为工程图模板,出图的时候选择这个模板就行了

网友A:
本来就是两种格式,两个东西,你没看书就瞎比划了,楼主每次出来发帖都让人欢乐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两种格式,两个东西,你没看书就瞎比划了,楼主每次出来发帖都让人欢乐不少

我知道不是同一个东西,我想要知道的是新建的工程图如何自动使用“图纸格式”。

网友:
把图纸模板里的其他格式删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不是同一个东西,我想要知道的是新建的工程图如何自动使用“图纸格式”。

设置好图纸格式后,保存为工程图模板,这样只要用这个模板新建工程图,图纸格式就是一样的

网友(2021-08-17):
|状态失控发表于 04-15 11:17
我知道不是同一个东西,我想要知道的是新建的工程图如何自动使用“图纸格式”。

工程图模板和图纸格式是两种文件,作用也不一样,你可以把不同图幅的工程图模板另存为图纸格式,这样两种文件就基本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