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绕丝轮扭矩和功率计算

楼主(2020-04-15):
已知,绕丝轮轮为筒体,直径1.1m,宽35cm,质量29kg,总转动惯量约为 J=5kg·m^2,要求达到线速度 v=13.5m/min。
那么它所需要的功率为多少呢?
我看了别人的帖子,算了一下,但是不知道该选哪个扭矩公式,而且该用哪个功率P的公式也晕了,我用P=nT/9550算了结果才1w左右。
所以我该用哪个扭矩公式和功率公式呢

网友:
当一个设备几个部件都比较大而且重时,装配是应该一层层往上装,还是装起一些重一点的组件再和整体连接,部件和整体之间需要线轨滑块连接滑动

网友A:
靠。我算了好几遍,和你结果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靠。我算了好几遍,和你结果一样

不过我觉得选个400W的步进电机应该够用了。可以配合减速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觉得选个400W的步进电机应该够用了。可以配合减速机使用。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看出大概用400w的呢而且我就是很奇怪,我用错公式了还是漏了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看出大概用400w的呢而且我就是很奇怪,我用错公式了还是漏了什么

这个我凭经验估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凭经验估计的

额,假如传动比为4,把效率也算上,那么轮的功率大概是370,P=FV,那力F就是1600多牛了,会不会太大啊

网友B:
注意单位啊,P=nT/9550,P单位是KW
按启动转矩和加速时间和计算,大约370W,考虑效率什么的大概400~500W

网友(点评):
算错了,直接用电机转速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假如传动比为4,把效率也算上,那么轮的功率大概是370,P=FV,那力F就是1600多牛了,会不会太大啊

正常电机啊。才400w而已。400w电机也是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单位啊,P=nT/9550,P单位是KW
按启动转矩和加速时间和计算,大约370W,考虑效率什么的大概400~500W

能否附上计算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单位啊,P=nT/9550,P单位是KW
按启动转矩和加速时间和计算,大约370W,考虑效率什么的大概400~500W

就是按照我发的那三种方法,每种都单独计算功率,3种结果差不多都是0.001kw左右。 “按启动转矩和加速时间和计算”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计算过程能不能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照我发的那三种方法,每种都单独计算功率,3种结果差不多都是0.001kw左右。 “按启动转矩和加速时 ...

晕,搞错了,直接用电机转速带入计算了,按绕轮转速计算值是0.4w
不过像这种情况,恐怕应该考虑,绕丝轮偏心(重心偏心)的情况,比如假设重心偏心10mm这样惯性矩和重力矩的变化
不过这种大部分应该靠经验来判断了
你的计算方法3是错误的,应该是惯量*角加速度,所以公式应该再除以加速时间,如果按5秒计算,1、3就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原来以为应该是启动转矩、惯性转矩、摩擦阻力矩应该同时作用,摩擦阻力矩太小可以忽略,但是仔细看了下启动转矩、惯性转矩这两个应该是一个东西

网友(点评):
那请问一下怎么联系到电机转速呢,我的基础不太好,能不能发一下计算公式呢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减速机输出端的输出力矩映射到输入端,输入转矩=输出转矩/减速比,输入转速=输出转速*减速比

网友(点评):
那我设传动比为3,输入端转矩是15,还是和前面那位大佬说的400w差很多.那如果按照加速时间算扭矩,时间可以取很小,比如0.0001s,他才是140w。如果按照您说的转换到输入端,就是420w

网友(点评):
传动比不可能只有3的,一般电机转速为1500,步进电机(或者变频)虽然能通过改变电源频率降低转速,也还是有限制,基本也要按最低300转设计,否则电机就会丢步了

网友(点评):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传动比高了,那加速时间就相应的可以长一些了吧。那加速时间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点评):
加速时间是根据使用情况决定的,按照惯性转矩的计算结果,5秒是可以的,当然还可以减少,但一般最好能有1、2秒,这样启动时既不需要等待太久,又不会启动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