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液压拉伸器拉伸轴螺纹的疲劳极限的计算方法

楼主(2020-04-15):
请教下液压拉伸器拉伸轴螺纹的疲劳极限的计算方法?666KN,M38X2,有效螺纹12牙,拉伸轴材料45CrNiMOVA,热处理HRC45,屈服强度1330MPA.抗拉强度1470MPA,大概连续多少次拉伸要断裂。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
螺纹先坏了

网友A:
机械设计教材“螺纹联接”那一章有详细的计算步骤。这个一两句话说不清,最好对着图去理解。

螺纹连接相当于斜面物体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教材“螺纹联接”那一章有详细的计算步骤。这个一两句话说不清,最好对着图去理解。

螺纹连接相 ...

谢谢,教材只是强度校核,没有有关疲劳极限的计算,最好有理论依据的经验公式。

楼主:
是螺纹处损坏,不知拉伸多少次后会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螺纹处损坏,不知拉伸多少次后会断

你是螺纹处损坏了,还是螺纹处拉断了,所以要问?

楼主:
如图受力

网友:
是上面拉断?

楼主:
是螺纹退刀槽处断裂,是否改直螺纹没有退刀槽会好些,依据是啥?关键还是不知道疲劳极限

楼主:
如图处断裂,想知道疲劳极限是多少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螺纹退刀槽处断裂,是否改直螺纹没有退刀槽会好些,依据是啥?关键还是不知道疲劳极限

你这种是结构和工艺造成的。可以将槽改成圆弧。锻造和热处理也是关键工艺。像这种高淬透性的材料,热处理一定要是有经验的成熟的工艺才能做好。
有次我单位找了个大厂做,但他们没经验,造成成批报废。
这种就是应力集中和工艺不合理,估计你是用个数十次就坏了,与正常的疲劳极限估计没关系。通常对于确定的结构和工艺的零件,通过试验可得到疲劳极限,而不是计算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是结构和工艺造成的。可以将槽改成圆弧。锻造和热处理也是关键工艺。像这种高淬透性的材料,热处理 ...

谢谢!有退刀槽和没退刀槽哪种相对不容易断裂,为这和同事挣了起来,我认为有退刀槽虽然有圆弧过度减少应力集中,毕竟受力面积小了(只是小一点)。没有退刀槽的会好些。对吗?

楼主:
我认为没有退刀槽的相对不容易断裂!不知对否

网友(点评):
那时当然的

网友(2020-07-17):
螺纹第一口啮合处断裂吧?螺纹加工时候第一口处需要加工圆弧过渡,避免应力集中。另外计算疲劳 用软件也不够准确,除非实际一遍一遍的拉,直到断裂为止。而且不一定准确,跟材料、加工热处理、是否有缺陷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