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5083与6061区别

楼主(2020-04-15):
请问铝合金6061与5083有什么区别?用途、材料的特性和成分上都有什么不同

网友:
5000系列铝板属于较常用的合金铝板系列,主要元素为镁,含镁量在3-5%之间。又可以称为铝镁合金。主要特点为密度低,抗拉强度高,延伸率高。在相同面积下铝镁合金的重量低于其他系列.故常用在航空方面,比如飞机油箱。在常规工业中应用也较为广泛。加工工艺为连铸连轧,属于热轧铝板系列故能做氧化深加工。在我国5000系列铝板属于较为成熟的铝板系列之一。
   6000系列 铝镁硅。 代表6061 主要含有镁和硅两种元素,故集中了4000系列和5000系列的优点6061是一种冷处理铝锻造产品,适用于对抗腐蚀性、氧化性要求高的应用。可使用性好,接口特点优良,容易涂层,加工性好。可以用于低压武器和飞机接头上。 6061的一般特点:优良的接口特征、容易涂层、强度高、可使用性好,抗腐蚀性强。 6061铝的典型用途:飞机零件、照相机零件、耦合器、船舶配件和五金、电子配件和接头、装饰用或各种五金、铰链头、磁头、刹车活塞、水利活塞、电器配件、阀门和阀门零件。

网友:
通俗来讲一个主要是钣金料,另一个是机加工用的料

网友:
5系铝抗拉性比较强,有一定的延展性,而且5系铝合金抗腐蚀性比6061好。

网友:
学到了,又多了些了解

网友:
5083铝板和6061铝板合金成分不同,性能不同,用途上有差别,价格上也是有差别的。
6061铝板特点
6061合金中的主要合金元素为镁及硅,具有中等强度,良好的抗腐蚀性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4b893e5b19e31333365646335,可焊接性,氧化效果好.广泛应用于要求有一定强度和抗菌素蚀性高的各种工业结构件,
Cu0.15-0.4-,Si0.4-0.8,Fe0.7-,Mn0.15-,Mg0.8-1.2-,Zn0.25-, Cr0.04-0.35-,Ti0.15-,6061铝板其状态T6与T651的区别在于一般情况下,T6的内应力会比较大,加工会变形,最适合加工的状态应该是T651,他是在T6的基础上进行拉伸,消除内应力
5083铝板特点
5083铝板在非热处理合金铝板中具有最高强度,耐蚀性,熔接性良好。用于需要有高的抗蚀性、良好的可焊性和中等强度的场合,硬度明显高于5052系列,是5000系列中超硬度铝板的代表产品之一。
铝 Al :余量 硅 Si :0.4 铜 Cu :0.1 镁 Mg:4.0--4.9 锌 Zn:0.25
锰 Mn:0.40--0.10 钛 Ti :0.15 铬Cr:0.05--0.25 铁 Fe: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