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展开图怎么画?

楼主(2020-04-15):
请教各位大佬,1.这个零件展开图怎么画?2.这个零件是冲压件然后拼焊起来的吗?     麻烦了,谢谢

网友:
这图看着像注塑件,但分模线在哪看不清;如果是五金拉伸件没必要画展开图,把产品图给模具外协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什么用途?

网友:
加工工艺:下料,折弯焊接,打磨,表面处理。想清怎么下料,就会展开

网友:
这个得借助插件了

网友:
得看加工的数量了,如果很少,可以拆钣金图焊接;如果数量多,感觉需要冲压模;

网友:
这个大圆角很像模具成型的。。。

网友:
这个零件不属于钣金,无法展开。需要用AF的冲压模具成型工艺,算展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