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 管件外径52,厚度2mm,激光焊接,要求承受拉力6万N,求大师指点焊接规范。

楼主(2020-04-15):
轴承钢 管件外径52,厚度2mm,激光焊接,要求承受拉力6万N,求大师指点焊接规范。

网友:
焊接承受力的标准是哪里来的?
我们做宝马的项目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啊。

网友:
六万N,你们这是造火箭啊。

楼主:
是压力腔的固定件,正常使用在1.5万N,考虑到压力冲击,长期耐久,所以要求高了一点。现在焊接的拉力能做到4万N,正常靠优化焊接工艺能做到多少?

网友(2021-07-30):
一般不是先考虑没焊接时能达到最大拉力多少吗?然后焊接后能达到或接近该拉力就行,也要看相互焊接的材料,对同种材料而言没焊接的强度应该会比焊接强度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