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安装时选的英文,怎么改成中文?

楼主(2020-04-15):
除了重装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上有人说安装包里有Chinese.msi文件,我找了没有

网友A:
安装时为啥不选中文?没注意?疏忽了?

网友:
再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时为啥不选中文?没注意?疏忽了?

安装时忘了选语言,默认的英文

网友:
打开SolidWorks2018,
上方边框中间位置有个“齿轮”样的图标。点进去,在点齿轮样的图标。
跳出一个对话框,中间位置竖着一列的,有可以 打√ 那个。从上往下数 第6个,把√点了去掉。在点右下角 确定。关闭整个软件,重新打开看看。

网友:
没装中文包(语音),建议重装

网友:
这个搞不好真的要重装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