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向柱塞泵问题求解,感谢

楼主(2020-04-15):
可以利用电机正反转带动径向柱塞泵控制液压缸伸缩吗?求解,感谢。

网友:
估计不行。对于往复式泵来说,电机正转反转并不会导致低压侧(入口)和高压侧(出口)反转,所以流动方向是一样的,只能通过电磁阀换向。但如果是转子式泵或者齿轮泵理论上反转就可以实现反向泵送

网友A:
而且频繁正反转,电机也会很容易烧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频繁正反转,电机也会很容易烧毁的!

好的,感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现在市场是最新的电子制动器的原理就是通过电机的正反转,经过丝杠带动活塞往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