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块治具板,用什么材料可以做出来

楼主(2020-04-15):
这块治具板,用什么材料可以做出来,中间不断啊,做治具用的,不能用金属

楼主:
用电木做,中间2mm的地方会断

网友:
亚克力,激光切出来

网友:
就是金属,2mm也够呛

网友:
非金属材料 2mm 厚,  确定这样设计行吗?

网友:
什么情况下中间不断?^_^

网友:
MC901尼龙材质的工程塑料可以加工出。

网友: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PE),韧性好

网友:
3mm即使韧性好的材料能加工出来不断,但是也要考虑变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