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杠标注

楼主(2020-04-15):
标注有不对的地方吗,给指点一下

网友:
技术要求没有,还有材质呢?

网友A:
1、棱角没有倒钝;
2、轴台阶根部没有圆角标注;
3、键槽剖面图中轴的直径不必再标注了;
4、T型螺纹用引线引出来表示Tr大径x螺距-右旋-精度等级即可,不必把T型螺纹的牙型角的图画出来。除非你要特殊要求才这样做。

其他没仔细看。其他社友再补充。

网友:
补充:键槽缺尺寸,牙底跟轴一样大,基准有问题,尺寸不规范

网友:
键槽没有定位尺寸

网友:
螺纹放大图,没有直径符号吧

网友:
有好多定位尺寸都没有

网友:
与C基准的键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棱角没有倒钝;
2、轴台阶根部没有圆角标注;
3、键槽剖面图中轴的直径不必再标注了;

感谢,已经更改

网友:
键槽的深度公差为什么那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