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考尺寸的定义

楼主(2020-04-15):
针对图纸上的参考尺寸,找了几份机械制图的国标,但是没有找到。对于参考尺寸,一种理解为:参考尺寸仅为封闭环的尺寸标注方式。还有一种理解为,除了封闭环外,参考尺寸可以用于尺寸的参考说明,比如一个铸造铝板,一侧为加工面,另一侧为铸造面,当在此面上加工攻通的螺纹孔时,可以标注一个参考尺寸,提供一个攻深的参考(如下图)。

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理解,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对参考尺寸的理解,同时,如果您有关于参考尺寸的定义的资料的话,还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我的工程图中,是不会有参考尺寸。

网友:
参考尺寸:这种尺寸首先不是重要尺寸,另外还可以通过对其他尺寸的运算得到该尺寸(不标注也不会影响图面的唯一性)。

网友:
这个定义要么在机制工艺那本书要么在公差与测量那本书书里。

网友:
几个孔关于圆周均布,为方便加工会加XY的参考尺寸;已标注为防止出错会加一个参考尺寸;不方便计算会加,等等一切你觉得标注后并不直观的,可以加

网友:
测量时,取点的尺寸,都是参考尺寸。

网友:
我也倾向于第二种理解

网友:
参考尺寸是方便加工者(免于计算的麻烦)读图和测量,我个人倾向于第一种,一般是不重要的尺寸,而且可以通过尺寸链的计算可以获得的尺寸。

网友:
之前的厂没有用过封闭尺寸,现在这个厂,每个尺寸都要标出来,头都大了,到处都是闭环

网友:
参考尺寸 完全可以不标

网友(2020-06-22):
我通常标注参考尺寸的大多都是有一个斜面,斜面的一侧高度是定值,斜面的角度标注出来,最后斜面另一侧的高度我会标注一个参考尺寸的。参考尺寸基本上都可以不标注的,都是看每个工程师的不同标注习惯吧

网友(2023-10-05):
参考尺寸:顾名思义就是用来参考的  比如一个零件总高是30,其中一个高度是10还有一个高度是15 然后另外剩下的那个带括号的(5)就是参考尺寸,也就是封闭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