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钢板折弯和外形相似的槽钢那个成本更低呢?

楼主(2020-04-16):
钢板折弯和外形相似的槽钢那个成本更低呢?有没有大神能解决一下我的困惑啊。

网友:
我这个人脑子笨,且胆子小,选结构件一般都要有计算依据才好,钢板折弯之后的受力分析我不会做,只能用有限元分析模拟,而且折弯件都有回弹的,分析结果也不是很准,只能做参考,所以我一般都直接选型材,安全成本低。但是如果用的地方结构不是很关键,且自己厂里刚好有能力折弯板件,那下个薄钢板的料直接折弯是要比外购型材快一点的。所以不同情况他们的成本是不一样算法的

网友:
冷弯型钢价格应该高点,因为轧制成板的成本也不少,而热轧型钢因为连铸连轧,成本会低点,钢板折弯因为批量成本就更高了
因为结构和材料,热轧型钢强度肯定比冷弯的高
但是因为实际冷弯使用的材料会少不少,实际成本就需要看具体规格了
不过如果不考虑工件减重和美观的话,使用热轧型钢会更好些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量大用型材,量少就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