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帮忙优化结构

楼主(2020-04-16):
简介:有30片材料,每片材料尺寸80×70×7mm,靠过盈配合简单连在一块。现需将其一片一片的推出,每片推出间隔0.1秒,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附图如下

网友:
没看明白,过赢配合,是怎么配合在一起的

楼主:
配合只是简单的扣在一起,不至于散开

网友A:
厚度7的方向叠放在一起吗?规整吗?可不可以放在一个方筒里,下面有个提升机构,每次上升7,推杆或者旋转的杆上分布推杆,推出单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7的方向叠放在一起吗?规整吗?可不可以放在一个方筒里,下面有个提升机构,每次上升7,推杆或者旋转的 ...

各片完全相同,规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7的方向叠放在一起吗?规整吗?可不可以放在一个方筒里,下面有个提升机构,每次上升7,推杆或者旋转的 ...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不少很理解堆料方式,就是感觉时间有点紧张。

网友:
这个是示意图,转轴上可以多配置推杆,方箱底下应该有提升送料机构

网友:
直接竖直叠放在一起,电机+减速机+连杆+滑板,推最底一件,速度由电机和减速机控制,不要太快,不然像打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