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件表面哑光/磨砂

楼主(2020-04-16):
一件塑料件制片,表面的哑光或者说磨砂面,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这种面有标准吗?怎么描述这个面‘粗’还是‘细’????

网友A:
喷漆,喷好面漆后,再撒一层漆砂,要细点就撒少点,要粗点就撒多点,模具出来的就晒纹,看具体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漆,喷好面漆后,再撒一层漆砂,要细点就撒少点,要粗点就撒多点,模具出来的就晒纹,看具体要求吧

细纹和粗纹,怎么评定?比如说我要细纹的面,厂家会不会问我,你要多细的?细到什么程度?
这,我该如何回答

网友:
拿个样品给厂家就好了。有的东西很难表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纹和粗纹,怎么评定?比如说我要细纹的面,厂家会不会问我,你要多细的?细到什么程度?
这,我该如何 ...

这个没有标准的,你手上如果有样品,可以让厂家照着做,如果没有,可以让厂家喷几块色板给你挑选

网友(2020-06-19):
塑料上的磨砂纹是在模具上腐蚀出来的,至于粗细的衡量实际上是可以量化的,按照目数,可以参考喷砂工艺,不过实际操作都以样板或色板来作为制作和验收的标准。

网友(2020-10-19):
开模件,可以要求模具厂提供晒纹板,选择要哪种

网友:
一般会有,皮纹样板的,,感觉最浅的磨砂纹,,就是喷砂了,,但是喷砂会随着模具使用时间从而导致外观效果会变差,产品的光泽会受到影响,需要进行二次喷砂。有可能还要局部喷或者全喷。这要看你找的晒纹厂家的水平了。

网友(2020-12-22):
喷砂,用目来表示,查一下喷砂的技术要求就可以了,用砂的直径来形容喷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