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用smc软件导出气缸的stp格式侯,在sw中打开只有实体,不能配合

楼主(2020-04-16):
最后要怎么配合,才能装进装配体里

网友:
试试导出的时候用其他格式?

网友:
都没有,自己配合下,实在不行直接锁定

网友:
这是零件啊,配合不了

网友:
都有实体了,还要怎么配合,自己想怎么配合就怎么配合

网友:
导出时需要改方式,是整个文件导出,还是全部导出。
整个文件导出会保持装配关系,全部导出会变成一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