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教,毕设知道工作件的一些数据了怎么进行电机选型计算和传动齿轮计算

楼主(2020-04-16):
大神求教,毕设知道工作件的一些数据了怎么进行电机选型计算和电机与工作件之间的传动齿轮计算,这个工作件是一个在水中旋转的水平圆柱形辊筒,打算用齿轮带动辊筒旋转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1da ... db6f1afe007152.html   这个是伺服电机的选型
https://wenku.baidu.com/view/fc9c7ef9700abb68a982fba1.html  这个是步进电机的选型

同时还要考虑电机输出方式,直接输出或是带减速机输出的计算是不一样的 你这数据太笼统,用齿轮带,齿轮还有斜齿轮、直齿轮,建议多查电机传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1dad3b9864ce0508763231126edb6f1afe007152.html   这个是伺服电机的选型
h ...

我想要电机不用减速器和连轴器直接用直齿轮水平传动带动这个圆柱形辊筒在水中以10r/min的速度转动可行吗?因为这个模型添加材质了之后质量达到了46千克左右,如果选伺服电机的话能带的动吗

网友B:
把这个题目的传动简图发上来,并标注部件名称和已知参数。

网友C:
有没有机构简图,不行自己画一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题目的传动简图发上来,并标注部件名称和已知参数。

这个工作机构的运动简图是这样的,另一张是这个工作件的二维图,我自己设定的尺寸是总长570mm,质量46kg,工件最外面那一圈直径是510mm,辊筒的圆柱轴最大的部分直径120mm,第二大直径40mm,第三大直径32mm(这些尺寸是我根据被清洗的物体的尺寸参数自己设定的,没经过专业计算)

工作机构传动简图

工作机构传动简图

工作件二维图

工作件二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机构简图,不行自己画一个出来。

运动简图已回复另一位,我现在对毕设的各种参数计算怎么一点都不懂咋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工作机构的运动简图是这样的,另一张是这个工作件的二维图,我自己设定的尺寸是总长570mm,质量46kg ...

这个滚筒旋转只是搅水吗?还有没有别的负载?滚筒转速多少?

说下思路:把滚筒旋转时克服负载扭矩计算出来,设计的滚筒转速已知,利用T=9550*P/n公式计算,P是功率,单位是千瓦,n是转速,单位是转每分钟。

网友:
楼主你可以参考毛刷机结构,用链条带动,市面上已经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滚筒旋转只是搅水吗?还有没有别的负载?滚筒转速多少?

说下思路:把滚筒旋转时克服负载扭矩计算 ...

我的毕设是自动拖把清洗机,理想转速是10r/min左右,因为我设计了一个夹紧机构把拖把夹在空中,用这个辊筒在水中旋转清洗拖把时拖把的重量并不会压在辊筒上面,只是那一排排的细长圆柱会在水中旋转地穿过拖把头部的那些棉条棉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