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装配体中零件分组问题

楼主(2020-04-16):
如图,一个大装配体中有很多零件,看着非常乱,怎样分分组啊?

网友A:
把大的装配体拆分成几个小的分装体,命名编号后,再把每个分装体的子部件拆分命名,原则上除焊接、铸造一类的零部件,每个子部件建模界面只有一个体出图最方便,而且,你的图,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大的装配体拆分成几个小的分装体,命名编号后,再把每个分装体的子部件拆分命名,原则上除焊接、铸造一类 ...

该做成子装配的已经做成子装配了,还是很多件,而且我们UG是嵌入到PLM系统的,只显示图号,不显示零件名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做成子装配的已经做成子装配了,还是很多件,而且我们UG是嵌入到PLM系统的,只显示图号,不显示零件名 ...

就是显示图号才不会乱的啊,比如这样

车间加工时有问题直接编号反馈就好了,零件名字反而不好反馈

网友B:
先总装,再部件,最后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总装,再部件,最后零件。

这个我明白。我问的是在总装配体装有很多个件,我想在装配导航列表中给他们分分组,便于观察。

楼主:
补上图片

网友(2020-11-14):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现在解决了吗求解答

网友(2022-04-08):
可以新建一个父组件